[求助] 关于功率MOS管电流均匀性问题

楼主(2024-09-24):
为了尽可能小的电阻采用RDL进行布线,原来是三层金属,每层都互相垂直布线。最后用RDL连接PAD,并用R3D跑仿真,发现在最上和最下的RDL上存在电流均匀性问题,分析是因为最上的电流只能从下方流出,所以导致Source端的电流过大,最下边也同理。想请教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RDL布局

RDL布局

R3D

R3D

顶层金属

顶层金属

网友A:
阶梯状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阶梯状走线。

阶梯状走线的话,会导致PAD大小不均匀,会有什么额外影响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阶梯状走线的话,会导致PAD大小不均匀,会有什么额外影响吗

阶梯为什么会导致pad不均,在阶梯最大的地方接pad就行了噻,这种插指没办法 大电流特性,常遇到,只能想办法提高EM能力,把红色降下来,有时候理论够,但实际加double它都还是橘色的,能过但不完美。

网友C:
求助一下怎么跑r3d吗,看文档还是不明白

网友:
大佬请教一下用跑powermos的电流均匀性是用的r3d的哪个工具跑的,然后结果的这个图在哪里看呀

网友D(2025-01-09):
引用 网友B:
阶梯为什么会导致pad不均,在阶梯最大的地方接pad就行了噻,这种插指没办法 大电流特性,常遇到,只能想 ...

请问下阶梯状走线是怎么个走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阶梯状走线是怎么个走法?

一搜就出来了

网友(2025-04-29):
引用 网友C:
求助一下怎么跑r3d吗,看文档还是不明白

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