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rule manual理解

楼主(2024-09-24):
在HV的design rule manual中有看到ZVT device, 请问ZVT device 是什么device?

另外 HV 32V device中,为什么又写成+/- 16V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ro voltage transition

可以具体讲一下是什么吗

另外,这个器件与native device是什么差异?

网友B:
请问你是在什么节点设计的?

网友B:
+/- 16V 主要是LCD 应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是在什么节点设计的?

90nm节点

网友(2024-11-14):
+/-16V 是S/D分别接+/-16V,总共压降32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 16V 主要是LCD 应用的。

要看MV 是多少伏,MV6V for LCD, MV8V for OLED

网友(2025-03-13):
引用 网友C:
要看MV 是多少伏,MV6V for LCD, MV8V for OLED

有OLED MV 8V 相关的信息吗?

网友(2025-10-09):
zero threshold voltage devic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