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一个选中器件可以自动加宽源漏金属线并打上Gate孔

楼主(2024-09-24):
脚本作用:选中一组管子,mosaic也可以,加宽源漏区金属1,宽度可调;

同时在GATE上打上M1_GATE的孔,最少两个,
   如果管子竖向放置,则在上方打孔,如果管子横向放置,则在右侧打孔,如下图
脚本局限:有的virtuoso没有viaGetViaOptions这个函数,这个脚本需要用到,如果你的virtuoso没有这个函数,就不用下了。
                **虚线内参数需要根据工艺自行调整

纯手打,可能会有错误。原版写在服务器里,我导不出来,请见谅。

网友:
SD的metal变宽,metal 的中心往管子身上移,也就是压在管子本身上了,这个应该改哪个参数

网友:
亲测好用

网友A(2024-11-22):
你好楼主,请问下CIW窗口报  unbound  variable  inst1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请问下CIW窗口报  unbound  variable  inst1  是什么问题呢

我也报了这个问题,推测应该是这行代码里边的inst1出了点问题:dbGetOverlaps(cv inst~>bBox list(m1Name "drawing") 32 inst1),这行foreach是将dbGetOverlaps(cv inst~>bBox list(m1Name "drawing") 32 inst1)的内容赋给inst1,但是这时inst1的值还没有被定义,所以报错。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报了这个问题,推测应该是这行代码里边的inst1出了点问题:dbGetOverlaps(cv inst~>bBox list(m1Name ...

你好,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循环遍历后的inst,改成inst1,这样就能使用了foreach(inst1 dbGetOverlaps(cv inst1~>bBox list(m1Name "drawing") 32 inst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后来解决这个问题了,循环遍历后的inst,改成inst1,这样就能使用了foreach(inst1 dbGetOverlaps(c ...

我这样改才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改才正确

inst2 也得改成inst1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inst2 也得改成inst1吧。

不用的,inst2是单独的

网友:
MOS的S/D上的metal1方向不对

网友(2024-12-23):
poly的孔怎么往下调呢?这个地方好像没设什么间距

网友:
*Error* cadr: argument #1 should be a list (type template = "l") - db:0x1d027eb7
只能加一个mos吗?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请问下CIW窗口报  unbound  variable  inst1  是什么问题呢

您好!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竖向的管子 S/D m1没法加粗。横向的管子S/D m1可以加粗,语法暂时还没看懂,佬帮一下忙!

网友(2025-10-28):
我试的poly上不能打孔,然后SD的M1加宽也有局限只能将MOS横放时才可以加宽,请问大佬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改才正确

对吗?你的inst2那行也有inst  不会报错 unbound variable -inst?

网友:
已复现,从代码内层去看,好像定义的数字量很少,判断语序量不够,感觉不太能够同时实现sd_m1加粗和CONT孔的目标,经过实现,横向排列管子是可以实现的,纵向就有bug。建议增加判断语句,以及把leftedge,。。。等语句那边改成向量坐标 以防有非矩形图形 采点导致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