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chop的带隙怎么跑温漂啊?

楼主(2024-09-24):
难道要把chop关了跑吗?求教求教。

网友A:
chopper只是降低BG的offset,跑温漂关掉chopper看DC就可以吧

网友:
pss和tran应该都可以

网友:
跑tran每个corner跑3个点(-40C 40C 125C)

网友:
可以分别跑chop开关两个状态下的温漂再求平均吧

网友(2025-07-30):
引用 网友A:
chopper只是降低BG的offset,跑温漂关掉chopper看DC就可以吧

我发现加chopper和不加明显存在差异

网友:
先分析温漂是由什么导致的?带隙的系统性误差有多少贡献。chop cancel的是带隙 bg的sys mismatch和ran mismatch。sys mismatch需要优化电路,不需要加mc corner即可仿真得到。如果系统性误差为0,在typical情况下,开不开chop,温漂系数变化不大。另,开chop会引入新的误差,电荷注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