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过后的hold路径违例分析,新手求教

楼主(2024-09-24):
cts过后的违例分析 要怎么去进行呢 从哪个点出发 和前端反应什么问题 如何修改呢
timing报告要怎么看呢 有没有好心大佬教导一下呀 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条路径是到组合逻辑端的clock gating check,大概率是假的,去跟前端确认一下,看要不要check,不需要check的话可以在约束里面设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而且你这条从端口过来的路径,约束里面就没约这个端口,在pt里也是看不到这条路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路径是到组合逻辑端的clock gating check,大概率是假的,去跟前端确认一下,看要不要check,不需要che ...

好的 感谢!请问这些知识可以怎么补呢,刚刚接触后端只会跑一些流程,不会de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条路径是到组合逻辑端的clock gating check,大概率是假的,去跟前端确认一下,看要不要check,不需要che ...

请问前端给过来的sdc文件,要怎么根据report timing修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前端给过来的sdc文件,要怎么根据report timing修改呢

约束文件让前端去改,后端不要改约束,尤其是新手。命令就是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pin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文件让前端去改,后端不要改约束,尤其是新手。命令就是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pin名
...

请问pin的名字是填写报出来的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文件让前端去改,后端不要改约束,尤其是新手。命令就是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pin名
...

谢谢,这个命令把default路径上的违例屏蔽掉了,请问剩下的例如reg2cgate路径上若干violation的问题,需要关注哪些数值和条件来debug,并且和前端反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约束文件让前端去改,后端不要改约束,尤其是新手。命令就是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 pin名
...

打扰您了,刚刚使用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keck命令把default路径上的违例屏蔽掉了,剩下的reg2cagte路径上的若干条violation的分析,需要关注哪些数值和说明呢,然后再去和前端反馈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扰您了,刚刚使用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keck命令把default路径上的违例屏蔽掉了,剩下的reg2cagte ...

source insertion delay怎么是负的,是不是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没有设false

endpoint pin是A2看上去不像是icg cell,去问问前端是不是false path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insertion delay怎么是负的,是不是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没有设false

endpoint  ...

设计里面没有使用io,请问这个问题需要如何解决呢,求指导!十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扰您了,刚刚使用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keck命令把default路径上的违例屏蔽掉了,剩下的reg2cagte ...

把path的detail 打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ath的detail 打出来看看

请问是这个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吗

你先设定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重新跑一次ccopt吧,这样report看起来很麻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吗

Endpoint dig_core_inst/probe_168_inst/U220/A2

貌似U220是个组合逻辑门,工具认为这个门被用来控制时钟了,这种场景通常是前端欠考虑造成的
前面cxksyue网友的解释及set_disable_clock_gating_check应该仍适用于U2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设定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 false重新跑一次ccopt吧,这样report看起来很麻烦 ...

我是用timingDesign -postCTS -hold报出来的,请问是要在cts阶段使用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cy命令,再通过timingDesign出报告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用timingDesign -postCTS -hold报出来的,请问是要在cts阶段使用set_ccopt_property update_io_laten ...

对,先下这个cmd然后ccopt_design -ct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先下这个cmd然后ccopt_design -cts

好像没有这个命令啊,显示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dpoint dig_core_inst/probe_168_inst/U220/A2

貌似U220是个组合逻辑门,工具认为这个门被用来控制时钟 ...

原来如此,使用这个命令可以把这条路径屏蔽掉了,请问若是in2reg路径有hold violation,并且begin point和end point不是同一时钟域的情况下需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使用这个命令可以把这条路径屏蔽掉了,请问若是in2reg路径有hold violation,并且begin point ...

Launch用的是i2c_sda。
Capture用的是MCLK。

如果MCLK是系统的oscillator产生的,MCLK跟I2C SCL, SDA完全异步,那么这个path就也是异步的,不需要查setup, hold。SDC里应该告诉工具i2c_sda和MCLK异步。用set_clock_groups可以很容易地表达这种异步关系,这样工具就自动不查了。要检查一下设计里这个path是否加了synchronizer(同步电路)。前端如果很年轻会忘了加。
如果MCLK就是I2C SCL,i2c_sda跟MCLK/SCL有同步关系,这个hold violation工具应该可以修。

网友(2025-05-13):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么 我现在分析scan模式的时钟也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E:
你好,问下你那些fun san这些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问下你那些fun san这些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设置analysis_view,具体可以man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