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后端 ECO 替换cell

楼主(2024-09-24):
在做ICC flow时,需要把关键路径上的某个cell替换掉,该怎么办。有具体命令么

网友A:
吐个网表给设计,让他们基于此去做ECO,然后再去跑icc的eco flow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吐个网表给设计,让他们基于此去做ECO,然后再去跑icc的eco flow即可

您好,目前在校,设计这块也需要自己做,设计这块去做eco具体是指哪方面呢,是用替换掉cell后的重新做dc综合么(综合可以指定替换cell么),然后根据新的netlist导入到icc中?

网友(2024-10-24):
netlist也是verilog,那些std-cell可以看做一个一个很小的module,用verdi打开网表直接找到你要替换的cell,手动替换

网友:
you can try with ECO flow.

网友B:
You can do with ECO flow

楼主:
引用 网友B:
You can do with ECO flow

是使用ICC 中的ECO么

网友(2025-10-21):
使用size_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