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hdlLib里面adc_8bit_ideal的使用教程

楼主(2024-09-24):
之前有小伙伴问过我,我忘记回复了。然后这段时间太久没有做,自己也忘记啦,查了一圈,都没有完整的的答案;因此简单做个分享:

test beach设置

test beach设置

仿真环境设置

仿真环境设置

网友A(2024-11-26):
感谢分享 我想问下fs的value是如何确定的呢 还有仿真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哇 感觉没什么规律 楼主也是嘛(我把fclk改成了27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我想问下fs的value是如何确定的呢 还有仿真结果为什么是这样哇 感觉没什么规律 楼主也是嘛(我把f ...

fs的value,我的理解就是ADC的采样速度,你可以把fs的曲线也打出来,会发现有规律的,每隔一个fs的时间,有一位会变化,前提是你输入的信号单调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