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求各位指点一下关于这个LDO瞬态增强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4-09-24):
小弟是LDO的初学者,在参照硕士论文进行复现,现在卡在了这个瞬态增强电路上,怎么调整电路过冲和欠冲都非常非常大,完全达不到论文内所说的欠冲和过冲都在100mV以内。参照图内的M1和M3应该是误差放大器到功率管的buffer吧,这个部分我就放在了误差放大器的位置,M7是功率管,

仿真波形图

仿真波形图

论文内参照电路

论文内参照电路

复现

复现

原理说明

原理说明

参照论文

网友:
增大点尺寸试试吧,看现在的DC点,是100m:100n?功率管能走100m栅极电容肯定不小,要快速响应靠这nA级电流应该不够,搞成100m:10u甚至几十uA先试试有没有效果

网友A:
而且也和仿真设置有关,比如负载在1ns就变化100mA这种,即使系统没问题也难以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且也和仿真设置有关,比如负载在1ns就变化100mA这种,即使系统没问题也难以响应 ...

大佬,我是按照文章里给的仿真设置的1us内从100uA变化到100mA,但是结果就是很差,而且我断开这个瞬态增强电路后再次仿真发现根本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是按照文章里给的仿真设置的1us内从100uA变化到100mA,但是结果就是很差,而且我断开这个瞬态增 ...

仿真的话1us是合理的。该电路尺寸怎么给的?也是按着论文复现的吗,增大尺寸也没有效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话1us是合理的。该电路尺寸怎么给的?也是按着论文复现的吗,增大尺寸也没有效果吗
...

尺寸论文是没有给的,我调节了尺寸但是基本变化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话1us是合理的。该电路尺寸怎么给的?也是按着论文复现的吗,增大尺寸也没有效果吗
...

我用的工艺是TSMC.18um的工艺,文章用的是UMC90nm的工艺,差距应该不会有那么大吧

网友B:
Vop的响应不够吧,即使M1电流变大了,Vop响应不够快,瞬态电流增大时是没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p的响应不够吧,即使M1电流变大了,Vop响应不够快,瞬态电流增大时是没有效果的。 ...

您是指误差放大器的GBW太小了导致VOP响应不够是吗

网友C:
可以看看附件的这种结构,响应速度非常快,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结构和你提到的类似,同时还增加了一个SSF结构来降低驱动的输出阻抗。确保内部环路带宽比外环带宽大就可以保持稳定

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附件的这种结构,响应速度非常快,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结构和你提到的类似,同时还增加了一个SS ...

3ks,看看

网友(2025-09-05):
这个工作原理没问题吗??

网友:
文中本身说的就不对,当负载电流发生突变,想要输出电压维持稳定,要么负载有大电容来维稳,要么就让你的输出管立刻变化来跟随巨大的负载电流变化。就是因为M7跟不上负载的变化才会使输出电压上冲/下冲,所以文中的描述:“流过M7功率管的电流突变了100倍”本身就不对。再说了,M1管的电流变大,漏电压不是应该升高才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