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_shell中使用“write_verilog -pg ”导出带电源的网表VDD、VSS缺失

楼主(2024-09-24):
icc_shell中使用以下命令导出带电源的网表,但部分网表的标准单元上没有VDD、VSS,请问如何解决?
write_verilog  -pg -no_physical_only_cells -no_unconnected_cells -no_tap_cells $env(DUT_TOP)_pg.v

如下图所示U317、U316缺少VSS和VDD:

网友A:
你在database里面看看这两个cell的VDD VSS有没有连n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database里面看看这两个cell的VDD VSS有没有连net

谢谢您的回复!
layout里面是连上的,所以很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layout里面是连上的,所以很奇怪

看着像是cell的电源地逻辑连接有问题,derive_pg_connection需要重新执行下(做完eco change以后都需要执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是cell的电源地逻辑连接有问题,derive_pg_connection需要重新执行下(做完eco change以后都需要执 ...

谢谢您的回复!

我在write_verilog -pg的前一步就做的derive_pg_connection,还是不能解决问题。

请问有更详细的选项不?

并且v2lvs -v pg.v -s XX.spi -o pg.sp -s1 VDD -s0 VSS
已经报出了BUF的VDD VSS没有连接

楼主:
问题已完成定位,工艺库的问题

网友(2025-01-22):
引用 楼主:
问题已完成定位,工艺库的问题

请问您是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的工艺库中的.cdl中的cell pin是没有VDD VSS的,但是在cell中的mos描述是有VDD VSS的连接的,如下:

.global VDD VSS

.subckt ADFM0M CO S A B CI
MP18 VDD net093 S VDD P w=0.42u l=0.18u
MP6 VDD A net048 VDD P w=0.47u l=0.18u

那我icc导出网表的时候就可以不添加 -pg 选项了吧,在生成spice网表后加上.global VDD VSS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