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aN功率管线性度问题

楼主(2024-09-24):
请问要做高功率的GaN功率管,其静态电流密度设置为多少合适?Idq=XXmA/mm?

网友A:
试试20-30mA/mm。

网友A:
  是的,具体多大需要优化调试。

楼主:
谢谢,要设计10W的饱和功率,请问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具体多大需要优化调试。

谢谢,要设计10W的饱和功率,请问能提供一个大致的区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20-30mA/mm。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