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仿真ADC信噪比输入信号频率怎么给的问题

楼主(2024-09-25):
我以前仿真一直是按照图1这个公式来给的输入信号的频率,但是看他们以前的仿真如图2,图2的公式相当于2的n次方是256,但是N却是3,按照图1的公式N不应该取2的n次方即256的三分之一吗,为什么N取3了,希望大神解答疑惑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公众号上两篇讨论文案可以学习一下。还有问题,可以再交流讨论。FFT相干采样和频谱泄露再探讨
FFT相干采样设置之探讨

网友A:
非相关采样,满足fin=fs*P/2^n (P为素数)即可 ; 具体值应该没啥要求吧,你看SNR就可以把fin设置到大于fs/4,看THD就可以把输入频率设置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相关采样,满足fin=fs*P/2^n (P为素数)即可 ; 具体值应该没啥要求吧,你看SNR就可以把fin设置到大于fs/4 ...

好的,明白了,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