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 EMX 电感type选择

楼主(2024-09-25):
各位大佬,VCO模块里面的电感提取
这个应该选single还是differential?
如果选differential,提取感值230pH,single的话是没有耦合系数,感值只有170pH
differential比single感值大了35%;
我感觉应该选differential type,但是用differential仿真的结果最高频率太低,又和实测不符合,不知道应该咋搞了

网友A:
啥也不选,生成nport文件自己仿

网友B:
建议加细网格,电磁仿真可能没有收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也不选,生成nport文件自己仿

nport结果和differential结果很一致,可能也是搭的testbench是测差分电感的

网友:
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加细网格,电磁仿真可能没有收敛。

从Log怎么看有没有收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Log怎么看有没有收敛?

可以再抽一个加细剖分snp,看看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