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oadpull仿真设置

楼主(2024-09-25):
请问下不带portadapter用hb进行loadpull时,port的相位怎么设置呢

网友A:
在variable里设置两个变量,分别代表gamma的mag和theta,在hb的loadpull选项中扫描这两个变量就可以

网友:
你发错区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ariable里设置两个变量,分别代表gamma的mag和theta,在hb的loadpull选项中扫描这两个变量就可以 ...

第一次遇到这样设置变量的方法,竟然不需要在port里设置,是loadpull默认这两个变量为loadpull需要的么。多谢啦,我才发现发错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次遇到这样设置变量的方法,竟然不需要在port里设置,是loadpull默认这两个变量为loadpull需要的么。 ...

loadpull默认需要两个变量,并不需要在原理图上设置,在adel里添加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pull默认需要两个变量,并不需要在原理图上设置,在adel里添加就可以

那请问下mag的0-1表示什么呢,是在整个斯密斯圆图中遍历R的大小,即是从0~正无穷的这么一个阻抗值的范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mag的0-1表示什么呢,是在整个斯密斯圆图中遍历R的大小,即是从0~正无穷的这么一个阻抗值的范围 ...

mag代表反射系数的幅值,theta代表反射系数(gamma)的相位。无源电路的gamma不就是在-1到1之间吗,所以mag就在0-1之间,theta在0-360之间。遍历了gamma,就等于遍历了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g代表反射系数的幅值,theta代表反射系数(gamma)的相位。无源电路的gamma不就是在-1到1之间吗,所以mag ...

好的,真是太感谢啦!

网友(2024-11-14):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