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erilog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9-25):
我想写一个两端器件的verilog-A,初始电阻为100k,两端电压差高于1.5V时可以设置器件电阻.

输入1.5-2V的电压时器件被设置为1k欧姆,输入2-3V的电压时器件被设置为2k欧姆,输入高于3V的电压时器件被设置为3k欧姆。
设置完成后的电阻可以保持,并可以用低于1.5V的电压读取。

但是,我给一个3V以上的设置电压时,输出的阻值不对。求大佬们帮忙解答一下这个到底哪出来问题

网友(2024-11-14):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个问题,你再设一个中间量给I,不要在“<+"语句里运算试试

网友:
控制电压的跳变有多快? 有可能是仿真器在电压 3V-->0.1V跳变的时候插入了若干个计算点,导致实际上并不是从3V-->0.1V突变的,比如如果中间插入了一个1.8V的计算点,那就导致电阻回到1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