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端带2bit冗余的saradc设计

楼主(2024-09-25):
如上图,输入给一个小于vref的电压,在逐次逼近的过程中,第3位到第4位的电压没有跳变,导致最后比较完成后比较器V+与V-差40mV,输入给一个大于vref的电压时则可以正常跳变,如下图

楼主:
输入电压大于vref的结果以及CDAC电容

网友A:
看看比较器结果是不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比较器结果是不是对的

感谢回复。比较器结果是对的,电容下极板电压被抬高了,但是上极板电压没有跳。就是上面的仿真结果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比较器结果是对的,电容下极板电压被抬高了,但是上极板电压没有跳。就是上面的仿真结果图
...

那就看一下是不是逻辑的问题。我理解的你的CDAC工作是这样的:上级版采样,采样的时候下极板MSB接Vrefp,LSBs接Vrefn.Vrefp2=Vrefp/4.

有没有可能逻辑问题导致虽然当前位下极板抬高,但是其他为拉低了导致的上级版没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看一下是不是逻辑的问题。我理解的你的CDAC工作是这样的:上级版采样,采样的时候下极板MSB接Vrefp, ...

对的,cdac的工作流程如你所说。sar logic那边我也确认过,每个电容的下极板都是抬高的,如下图,很玄学,如果是logic的问题。那么输入电压比vref大的时候,应该也会出现问题,现在是可以正常按bit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cdac的工作流程如你所说。sar logic那边我也确认过,每个电容的下极板都是抬高的,如下图,很玄学 ...

啊喂,你这两位权重相同啊。传统的开关时序这种先翻转再比较,如果两种权重相同当然不会有变化了。但是不代表冗余没用,我确实没搞过单端冗余,所以定量分析要细想一下,定性来看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啊喂,你这两位权重相同啊。传统的开关时序这种先翻转再比较,如果两种权重相同当然不会有变化了。但是不 ...

最后之所以存在40mV的偏差是因为你的MSB不等于所有LSBs的总和,因为有冗余。所以你要保证一开始采样的时候Vrefp的电容大小等于Vrefn。

这个就相当于存在Offset,你ADC的量化范围变了,你第一种情况肯定是在Vrefp或者Vrefn附近了。
个人理解哈,欢迎讨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之所以存在40mV的偏差是因为你的MSB不等于所有LSBs的总和,因为有冗余。所以你要保证一开始采样的时 ...

再次感谢你的回答,这个地方我大概知道是和冗余位相关的,因为改变冗余位,最后差的值是冗余位权重*LSB,你说的有道理。我一直卡在vin比较大的时候可以正常跳变,按理说也应该如你所说MSB与LSB权重不一样,最后比较完会有一个电压差值,望老哥再指点下,不太理解最后一句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喂,你这两位权重相同啊。传统的开关时序这种先翻转再比较,如果两种权重相同当然不会有变化了。但是不 ...

老哥加个好友

网友B(2025-03-05):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楼主(2025-05-08):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小哥,刚看到, 你也是带冗余位的设计吗。你是怎么理解这个现象的,可以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