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半速率串化最后一级mux为什么要交换输入数据呢?

楼主(2024-09-25):
RT半速率串化最后一级mux为什么要交换输入数据呢?

网友A:
时序问题,跑仿真看会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序问题,跑仿真看会更清楚

感谢,理解了,为了满足mux的set up时间在一个UI内所以采用0选通上支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