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后仿真PSR恶化严重

楼主(2024-09-25):
LDO后仿,PSR在1k-100khz时PSR恶化了20dB,只提R没问题,提R+C就差很多,R+C+CC与R+C结果类似,通过屏蔽线发现与偏置电路几根线有关,对这些线做了多次优化,没有效果。另外BIAS1模块加后仿真的网表,其他模块是前仿网表进行ac仿真看LDO的VOUT就已经差很多,下图是BIAS1模块,有没有佬解释一下

网友A:
VDD跟上面PMOS的栅寄生比较大,会导致偏置出问题,在偏执输出加个无源LPF或者栅和VDD间加个电容。

网友B:
看下cc哪里比较大,加入前仿看,应该是引入了较大的couple,形成了到输出的路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cc哪里比较大,加入前仿看,应该是引入了较大的couple,形成了到输出的路径 ...

可是我不提CC,只提R+C比R+C+CC还要差两三个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跟上面PMOS的栅寄生比较大,会导致偏置出问题,在偏执输出加个无源LPF或者栅和VDD间加个电容。 ...

谢谢佬,很有用,但是这个电容一般加多少呢,我这两个偏置电路要加15pF才能有较好的效果,这合理吗,面积会增大很多

网友C:
大佬,请教一下后仿怎么屏蔽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请教一下后仿怎么屏蔽线呢?

Outputs--Nets--specified Nets--Exclude

楼主:
红线是前仿,绿线是后仿的,黄线是在后仿提参屏蔽了偏置模块几根线,前后仿真在100khz的时候差了20dB,有没有佬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佬,很有用,但是这个电容一般加多少呢,我这两个偏置电路要加15pF才能有较好的效果,这合理吗,面积 ...

15pF属于正常可接受的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你这个LDO是 什么架构的LDO呀?看起来PSRR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线是前仿,绿线是后仿的,黄线是在后仿提参屏蔽了偏置模块几根线,前后仿真在100khz的时候差了20dB,有 ...

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10K附近的PSR后仿比前仿还好,是增加了PSR提高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问一下,为什么10K附近的PSR后仿比前仿还好,是增加了PSR提高电路吗
...

没有增加PSR提高电路,后仿提参仿出来就是这样,我也很奇怪。另外要是增加PSR提高电路后仿前仿都应该起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一下你这个LDO是 什么架构的LDO呀?看起来PSRR很好

带预稳压的LDO,前仿看PSR比较好,但是后仿中频恶化比较严重,现在还在排查问题

楼主:
我在红线和蓝线处各加入一个10fF到GND的电容,输出PSR已经恶化10多个dB了。版图中这两根线到GND的寄生电容fF级别的应该避免不了吧,这种一般要怎么优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A:
VDD跟上面PMOS的栅寄生比较大,会导致偏置出问题,在偏执输出加个无源LPF或者栅和VDD间加个电容。 ...

大佬,这个电容是加在功率管MP的栅端与VDD之间吗?

网友(2024-11-04):
引用 网友D:
大佬,这个电容是加在功率管MP的栅端与VDD之间吗?

我觉得是的,版图有面积就多加解耦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