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上电复位POR和欠压保护UVLO的问题

楼主(2024-09-25):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上电复位POR和欠压保护UVLO我感觉怎么是一个功能,在驱动IC中,我感觉实现的作用的是电压足够了,就正常,电压不足就控制其他模块的关闭

楼主:
非常疑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疑惑。

电路结构确实差不多。一个IC里面也可以有多个UVLO结构(电源UVLO、基准UVLO)

楼主:
这种,上下两个结构都有,我也感到疑惑,一个采样的电压不是电源轨,一个采样的是电源轨,感觉正常清楚应该采样的不是电源轨把,难道这一个是上电复位一个是欠压保护吗,但是我见过的欠压保护都是带运放的。求解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结构确实差不多。一个IC里面也可以有多个UVLO结构(电源UVLO、基准UVLO) ...

是的,您看一下我发的两个结构,我看起来感觉是POR 又感觉像UVLO,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您看一下我发的两个结构,我看起来感觉是POR 又感觉像UVLO,

不知道输入/输出的情况,我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输入/输出的情况,我也看不出来

一个输入是一个5V基准电压(VP),另一个输入就是此模块的电源轨,然后输出是结合到一起控制后面的逻辑电路,无论哪一个电压不足,都会锁定逻辑的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输入是一个5V基准电压(VP),另一个输入就是此模块的电源轨,然后输出是结合到一起控制后面的逻辑电 ...

啊这样,施密特画法和我常用的不一样QAQ。

功能就是这个功能,命名的话确实POR和UVLO都可以(但一般全大写的UVLO/POR都指的是VCC的上电/欠压状况,子模块里加后缀便于分析),可以根据后面逻辑电路的功能来命名为:xxlogic_ON xxlogic_good啥的。不用纠结名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样,施密特画法和我常用的不一样QAQ。

功能就是这个功能,命名的话确实POR和UVLO都可以(但一般全大 ...

ok 我不是纠结名字,我是感觉我理解得不透,想知道这两个的一个区别在哪里,因为在我视角我感觉很像,这其中一个采样的电源轨和另一个采样的一个5V基准,这么做只是分别判定5V基准或者此电源轨是否欠压吗,之前我所了解的欠压保护,基本采样的电压和模块的电源轨都不是同一个,比如我想检测VCC欠压,但是欠压模块除了输入是VCC,其他器件电源轨都是另一个电源轨

网友B:
上电复位是确保上电后从一个确定的状态开始,低压检测是确保电源电压低到可能导致功能异常之前产生一个控制信号防止电路误动作,二者并不完全一样。只不过一般低压检测电路同时具备上电复位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复位是确保上电后从一个确定的状态开始,低压检测是确保电源电压低到可能导致功能异常之前产生一个控制 ...

您看到我那个图片了吗,就是那两个电路 后面通过与非门或非门结合到一起输出,但是我发现两个都上电之后,任意一个欠压,输出都不会改变,只有两个同时欠压,输出才会翻转,好奇怪的感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看到我那个图片了吗,就是那两个电路 后面通过与非门或非门结合到一起输出,但是我发现两个都上电之后 ...

你那图中施密特触发器的方向是不是画反了?然后是这输出直接接或非门而不是与非门?建议确认以下逻辑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那图中施密特触发器的方向是不是画反了?然后是这输出直接接或非门而不是与非门?建议确认以下逻辑状态 ...

这个斯密特我画的的确有问题,是数字斯密特电路,只有迟滞,斯密特输出没有反向那种,就是过了这个斯密特,信号没有翻转,后续逻辑是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斯密特我画的的确有问题,是数字斯密特电路,只有迟滞,斯密特输出没有反向那种,就是过了这个斯密特 ...

没有反相就不应该画那个圈。

没反相就对了,两个简单的低压检测,检测两个通道,一个是自己的电源,另一个是别的通道,任何一个电压过低都复位。

网友:
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反相就不应该画那个圈。

没反相就对了,两个简单的低压检测,检测两个通道,一个是自己的电源,另一 ...

您看一下那个逻辑,斯密特确实多花了一个圈,逻辑输出的时候是上电过程中,任何一方有欠压就会输出高电平,上电完成之后,输出低电平,但是完成后,单独的一侧发生欠压,输出还是保持在低电平,并没有翻转,而是两侧同时欠压才会翻转,您看看那个或非门RS触发器,导致了有一侧欠压时,缺保持上一个状态输出。

楼主:
您可以帮忙看一下第一页的那个图吗。两个模块是属于哪一种,这个地方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第二页回复的那个逻辑,两个上电后,有一侧发生欠压,输出并不会翻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可以帮忙看一下第一页的那个图吗。两个模块是属于哪一种,这个地方有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我第二页回复的那 ...

图中画圈的两个施密特是正相还是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画圈的两个施密特是正相还是反相?

一样的没有正向的,一样画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样的没有正向的,一样画错了

那确实是,只有两个都欠压了才会翻转。可以看看整体电路中有没有其他地方实现低压检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确实是,只有两个都欠压了才会翻转。可以看看整体电路中有没有其他地方实现低压检测功能。
...

还有一个类似的结构,控制另一个模块的关断,那个是直连的 就不会这个这样RS触发器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