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前辈们不惜赐教,请问这个电路中,start_up如何工作的

楼主(2024-09-25):
如题,请前辈、师兄、学长们帮我看看,这个电路我看很久了,想不太明白start_up如何工作的
尤其是画红圈这个部分,想不明白,如果正常工作的话不是一直有电流有功耗吗?

网友A:
俩vbn没建立好的话,你的VG会被上面的弱上拉拉到vdd。俩管子打开把vp1 vp2拉到0,相当于p管完全打开,等电路工作点建立好后电流镜把VG拉低,你要注意上拉非常非常弱,所以电流镜可以把VG拉到近似0,把你的n管完全关闭

网友:
偏置Vbias除了正常的解,还有一个解,那就是I=0,此时VBN1、VBN2为0,VP1、VP2为VDD,因此VG等于VDD。于是M23和M24导通,VP1和VP2放电,Vbias电路的电流逐渐建立起来,VBN1和VBN2等于设计值,VG变得很低,M23和M24关闭,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俩vbn没建立好的话,你的VG会被上面的弱上拉拉到vdd。俩管子打开把vp1 vp2拉到0,相当于p管完全打开,等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