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计算PAM4的SNR, SNDR?

楼主(2024-09-25):
请问PAM4的SNR如何计算,使用平均眼高除以电平处的噪声的RMS是否正确?一个眼高跟两个电平相关,对应有两个噪声,假设使用平均眼高除以噪声的RMS,两个噪声直接相加还是取RMS呢?没找到有关的理论计算方法

网友A:
噪声均取rms

网友B:
我也在思考关于如何计算PAM4信号SNR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virtuoso的Spectrum窗口计算得到SNR?Spectrum里面有很多窗口类型,选用窗口不同,计算得到的ENOB、SINAD、SNR、SFDR、THD都不一样

不知道有没有懂的大佬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楼主(2025-02-26):
找到了一本书,404页有PAM4的SNR详细推导。

Säckinger - 2018 - Analysis and design of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s 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思考关于如何计算PAM4信号SNR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virtuoso的Spectrum窗口计算得到SNR?Spectr ...

我找到了一本书,放在评论区了,有PAM4的SNR详细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思考关于如何计算PAM4信号SNR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用virtuoso的Spectrum窗口计算得到SNR?Spectr ...

RZ, NRZ, PAM4的SNR计算都不一样,我找到的那本书里面使用的方法是信号的功率除以噪声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均取rms

网友C:
那有没有THD的概念呢?THD要用什么样的码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有没有THD的概念呢?THD要用什么样的码来测?

PAM4可能很少说THD(我猜的),看论文里面多数都是用RLM(level mismatch ratio)来描述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