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pf约束isolate插入不成功

楼主(2024-09-25):
用upf约束插入isolate,无法生效。情况如下

1. 存在2个电压域A(Set_PD_DVDD)和B,A电压域存在开启和关断2种状态,B电压域一直有电
2. 信号C从A电压域输出到B电压域,C信号在在B电压域存在2种情况,1)作为B电压域寄存器的输入端;2)和B电压域的信号做组合逻辑输出给到A电压域
3. 在upf约束时,约束B电压域的输入端插入isolate信号,但是dc后,isolate没有插入成功
4. 此问题从upf约束上可以解决么,还是需要修改设计,让2)这种情况在A电压域实现
约束如下:

网友:
通常Isolation cells是在后端物理设计时才插入,DC阶段是不做的;

网友:
可檢查power state是否有定義

楼主:
和-sink有关系,因为C信号有2个作用域。-sink删除,不做限制就可以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