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的VOS跟环路增益有关系吗

楼主(2024-09-25):
或者说斩波可以把增益不足导致的vin-vip斩掉吗,我60dB增益斩完还剩七八十uV。我去提升增益还是找BUG,谢各位哥。

网友A:
不行的,用最简单的带有限增益A和失调Vos的模型推导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有一些办法和结构可以减弱增益误差的影响,可以找找相关双采样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用最简单的带有限增益A和失调Vos的模型推导一下就知道了,不过有一些办法和结构可以减弱增益误差的 ...

想通了谢谢。但是怎么跑仿真可以排除增益误差呢,我接成单位反馈再tran取平均值(vin-vip)好像会把增益误差算进去。

网友:
确实欸,插个眼。
我能想到的方法就是计算这个由于有限增益导致的误差,即输入电压除以斩波频率处的环路增益。但是可能会有误差。

另一种想法就是,由于这个由增益误差导致的Offset输出是直流,所以可能可以先消掉DC之后取平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通了谢谢。但是怎么跑仿真可以排除增益误差呢,我接成单位反馈再tran取平均值(vin-vip)好像会把增益 ...

这个也不行吧?为什么要排除增益误差呢,DC仿真可以看出来增益误差,tran仿真结果对比一下就可以了,或者同时仿真两套电路,一套开chopping一套不开,两者求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行吧?为什么要排除增益误差呢,DC仿真可以看出来增益误差,tran仿真结果对比一下就可以了,或者 ...

因为单纯想看到斩波对失调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行吧?为什么要排除增益误差呢,DC仿真可以看出来增益误差,tran仿真结果对比一下就可以了,或者 ...

所以斩波要咋跑出vos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斩波要咋跑出vos呀

输入一端手动添加DC电压源电压模拟Vos,对比开和不开的效果,很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