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DO的stb稳定任然震荡的问题!!!

楼主(2024-09-25):
如图仿真结果,PM足够但是瞬态仿真任然震荡。怀疑是不是多个环路导致的不稳定,以及ipeobe放置的地点,放置1和2都是不稳定的,3处如图!
我觉得是不是1处合理,因为能断开所有的环路。但是1处应该怎么分析呢

网友A:
如下几个问题:你是如何断定稳定的?gain穿越0dB几次?每次PM都是多少?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只看PM的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你看看还有gain margin吗?这种补偿出现了gain peaking,你可以查查资料

网友C:
你的增益peaking 导致多次穿越0db,第二次穿越的时候相位裕度明显不够了,肯定不稳定的

网友D:
gain peaking导致相位裕度不够,继续增加M17/18的gm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可以分成内环和外环,要同时考虑两个环的稳定性。
外环仿stb时,内环要闭合。内环仿stb时,外环断开。

也就是说3处仿的是外环,仿的结果没问题。
而1处仿时要先把3处断开。
2处也属于内环中,结果与1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下几个问题:你是如何断定稳定的?gain穿越0dB几次?每次PM都是多少?

谢谢您的回答!
1.平常就根据 0db处的PM来判断

2.gain穿越了0db 3次 peaking处有2次
3.第一次就是0db处判断PM的地方,有近100deg的相位裕度,后两次因为peak反而更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们只看PM的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你看看还有gain margin吗?这种补偿出现了gain peaking,你可以查查 ...

谢谢您的点拨,确实有这个原因,查看后gain margin没有了。请问下应该如何补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增益peaking 导致多次穿越0db,第二次穿越的时候相位裕度明显不够了,肯定不稳定的 ...

查看之后确实是这个原因,因为是后仿发现的问题,在版图尽可能少动的情况下  请问有什么好的补救措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gain peaking导致相位裕度不够,继续增加M17/18的gm试试

好的  谢谢您! 请问下peaking不是由于极点和零点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吗?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网友:
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1 MB , 下载次数: 65 )
除了用文献的结论。
要学会自己算出这个电路的主级点、两个共轭极点、两个对称零点,甚至镜像零极点。再以零极点算出系统的PM,GM。
这样你就对整个电路的稳定性有了十足的把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点拨,确实有这个原因,查看后gain margin没有了。请问下应该如何补救呢

...

增大m17的gm,这个原因是品质因子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您! 请问下peaking不是由于极点和零点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吗?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

不客气, 你的补偿方式是cascode compensation,也叫ahuja compensation,这种补偿方式的一个缺点就是会引入共轭极点,damping factor控制得不好就会导致增益曲线的peaking,相关的论文有很多,在论坛里面搜共轭极点应该可以找到。

Issues in “Ahuja”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echnique.pdf

Eliminating complex conjugate poles in two-stage operational amplifiers.pdf

楼主:
谢谢大家,已经调整好了,确实是补偿没有做好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