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Layout XL打开Layout时如何默认不打开physconfig?

楼主(2024-09-25):
请教各位一个小问题(问题虽小,但有点强迫症犯了,也影响工作效率)
每次用Virtuoso Layout XL打开Layout时,如果有画schematic,则默认会弹出physconfig,如图1;
如果没有schematic,默认会弹出一个update connectivity(这个窗口也很烦),如图2;如果点击yes会报error;如果点击no,会报*WARNING* (LX-2040): Cannot open cellview in Layout XL because there is no connectivity reference defined. The cellview was opened in Layout L instead.
我搜索了cdshelp,也查了一些ug,但没找到解决办法。想请教各位如何配置一下cdsinit?

图1:physconfig

图1:physconfig

图2:update connectivity

图2:update connectivity

楼主:
问题似乎已解决。还是读Manual好使,我就直接摘原话了:
lxSchematicDefaultApp
layoutXL lxSchematicDefaultApp cyclic { "L" | "XL" | "None" }
Description
Specifies which tier of the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is started when you launch Layout XL
or GXL. If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is set to “None”, the Layout XL is launched without the
schematic editor being open.
The default is "XL".

Examples
envGetVal("layoutXL" "lxSchematicDefaultApp")
envSetVal("layoutXL" "lxSchematicDefaultApp" 'cyclic "L")
envSetVal("layoutXL" "lxSchematicDefaultApp" 'cyclic "XL")
envSetVal("layoutXL" "lxSchematicDefaultApp" 'cyclic "None")
Arguments
L Launches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L
XL Launches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XL
None The Virtuoso Schematic Editor is not launched.
GUI Equivalent
Command: Options – Connectivity – General tab

网友A:
就是图二取消勾选,然后保存,退出再开就不会出电路了 。报错opened in layout L确实没错呀,不用管,xl本来就是根据connectivity关系进而实现工具功能,既然你取消use,那是要提醒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图二取消勾选,然后保存,退出再开就不会出电路了 。报错opened in layout L确实没错呀,不用管,xl本 ...

您好,感谢回复!

的确,保存后退出是好使的,但是由于标准单元库太多了,每个库的cell也很多,我就想有没有一劳永逸的法子
另外就是前面一个问题,想知道怎么只打开layout!
无论如何,感谢!

网友(2025-01-15):
多谢楼主,编辑cdsinit文件后解决了。同吐槽打开layout关联启动schematic太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