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28版图validLayers问题

楼主(2024-09-25):
当我打开一个TSMC28 的标准单元版图,报出如下warning:

*WARNING* (LCE-2066):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cbn28hpcplusbwp7t30p140' contains a diffusion layer 'OD' and a poly layer 'PO' but no derived layer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usion layer is stopped by the poly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short markers.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add an appropriate derived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WARNING* (LCE-2066): Constraint 'validLayers' in constraint group 'virtuosoDefaultExtractorSetup' of technology 'tcbn28hpcplusbwp7t30p140' contains a diffusion layer 'OD' and a poly layer 'PO' but no derived layer indicating that the diffusion layer is stopped by the poly layer. This incomplete setup can result in incorrect short markers. For accurate connectivity extraction, add an appropriate derived layer to the constraint.
不管是7T,9T 12T一样会报。这个warning实在没看明白,请教各位了!

网友:
似乎是因为标准单元版图两边的dummy POLY没加

网友A:
标准单元版图两边的dummy POLY宽度会小于POLY的宽度 加上标准单元的衬底接触DRC就会消失

网友B:
智慧芯提醒您,该warning是提示在constrain里面OD和PO两层不是derived layer,并且PO不是stop layer,会导致XL关系下OD两端的source drain short在一起。
智慧芯微电子----提供专业版图外包服务的公司!有需要请联系我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智慧芯提醒您,该warning是提示在constrain里面OD和PO两层不是derived layer,并且PO不是stop layer,会导 ...

请教一下,lvs中的BOX是什么作用呢,跟H——cell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lvs中的BOX是什么作用呢,跟H——cell是什么区别呢

智慧芯回复您,LVS BOX是把cell当做黑盒处理,不看内部逻辑关系,只检查cell port与上层的连接关系,HCELL是为了告诉工具哪些cell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加快pv速度。
智慧芯微电子----提供专业版图外包服务的公司!有需要请联系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版图两边的dummy POLY宽度会小于POLY的宽度 加上标准单元的衬底接触DRC就会消失 ...

您好,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但我仍旧存有一定疑惑。
我对这个warning的直译理解是:OD和PO两层不是derived layer,并且PO不是stop layer,会导致Layout XL下认为OD两端的source drain short。
对于derived layer,我参考了网页Derived Layers (wrcad.com),我的理解derived layer主要作为一种中间工具,帮助层的定义和层之间的计算。

同时我参考了工艺库的techfile(下文是摘抄了一段)

constraintGroups(

;( group   [override] )
;( -----   ---------- )
  ( "default"   nil
  ) ;default

;( group   [override] )
;( -----   ---------- )
  ( "virtuosoDefaultSetup" nil
    interconnect(
        ( validLayers
            (
                OD
                PO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AP
            )
        )
<b><font color="#ffa500">...........(略)</font></b>

确实没有关于addDerivedLayer之类的定义,所以我不太清楚这个问题和dummy和tapcell有何关联?还是我理解不全,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