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添加两个工艺库后有概率无法修改器件参数

楼主(2024-09-26):
因为电路需要,会同时用到同一个工艺厂的ee和lp工艺库,然后在使用的时候会有一定几率修改完器件参数后无法正确调用cdf参数,然后导致MOS管在更新W参数的时候无法正确调用callback参数,后面仿真和版图都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有什么办法能保证在同一个电路里用到两个工艺库器件的时候,能够保证每个器件能正确调用他自己的cdf参数

网友A:
如果不是调用的两个工艺库中的器件都需要修改参数,那么把不用修改的那个的SKILL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调用的两个工艺库中的器件都需要修改参数,那么把不用修改的那个的SKILL去掉试试。 ...

管理这些器件cdf参数的文件一般都叫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管理这些器件cdf参数的文件一般都叫啥

库底下有个叫 libInit.il 的文件,所有与库绑定的SKILL都是通过它加载的,先看看直接把这个文件删除或者改名行不行。如果它只是加载一些函数,这样是可以的,如果在做别的用途,比如定义了pcell中用到的函数,那么这么做就会导致异常。

这样不行的话,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 lib.Init.il 文件看看都load了哪些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底下有个叫 libInit.il 的文件,所有与库绑定的SKILL都是通过它加载的,先看看直接把这个文件删除或者改 ...

那么当我同一个电路用到同时用到两个库的器件,virtuoso是随机load一个libinit还是两个都会load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当我同一个电路用到同时用到两个库的器件,virtuoso是随机load一个libinit还是两个都会load
...

所有库底下的libInit.il都会在库被打开时lo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库底下的libInit.il都会在库被打开时load

原来如此,那估计之前应该是另外一个库没有被正确load,下次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那估计之前应该是另外一个库没有被正确load,下次试一下

应该不会不被load的,除非改过,比如去掉了libInit.il文件,或者改变了目录结构(比如用到的SKILL文件可能放在另一个目录下,但是在拷贝PDK库的时候没保留原来的位置关系)。

你可以手动 load 一下关心的那个工艺库下的 libInit.il 文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不被load的,除非改过,比如去掉了libInit.il文件,或者改变了目录结构(比如用到的SKILL文件可 ...

今天其他人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尝试先注释再重新导入也不行,然后手动loadlibinit之后就弹出context这个文件还是文件夹无法访问或不存在,这类问题都是刚开始用着没问题,但是用着用着就突然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