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ootstrapped switch 的有效位数仿真求助

楼主(2024-09-26):
我在仿真自举开关的有效位数的时候有个现象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设置dft的时候,在保证相干采样的前提下,采样的时间窗口会对ENOB有很大影响。下面是我仿真的几个例子。采样波形和fft设置如下,采样时钟和输入信号的频率在右下角,应该是满足相干采样的。

请问,各位前辈,这种现象是什么原因呢?一般采样的开始时间怎么设定呢?

波形

波形

enob

enob

网友(点评):
是个好问题。

网友A:
0~25n是采样阶段,25n~50n是保持阶段?
fft肯定是选取保持阶段去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5n是采样阶段,25n~50n是保持阶段?
fft肯定是选取保持阶段去做吧

我的理解是不管是采样阶段还是保持阶段作为fft的起始点都可以还原出原有的正弦信号,但是从定义上来看fft选的点还是保持阶段上的点比较恰当。但是,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fft采点的时候,第一个点是起始时间的值还是起始时间加采样周期的值,还是这两个之间,我不清楚,也没找到相关的资料。

楼主:
15n的enob也不对劲。好奇怪啊

楼主:
各位大佬,有什么想法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理解是不管是采样阶段还是保持阶段作为fft的起始点都可以还原出原有的正弦信号,但是从定义上来看fft ...

查到了,开始时间确实是第一个点,其他的问题还是没想明白

dft

dft

楼主:
好像找到原因了,dft的时间精度为四位有效数字,如果我采样的起始时间不是10ns的整数倍的话,就会变成了非相干采样,ENOB大幅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