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将calibre drc输出结果改为GDS格式,怎么控制输出的gds number?

楼主(2024-09-26):
求助!将calibre drc输出结果改为GDS格式,怎么控制输出的gds number?默认gds number都是0,应该在哪里做修改?

网友A:
输出结果??.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结果??.gds?

drc run完以后生成的gds,内部所有的layer默认gds number都是0,我想控制成我想要的指定layer,请问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drc run完以后生成的gds,内部所有的layer默认gds number都是0,我想控制成我想要的指定layer,请问有什 ...

calibre 怎么将每层新建一个cell导出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试试这个?我也没有尝试过

网友:
智慧芯微电子建议您使用calibredrv打开result结果,然后另存为gds格式输出即可。有需要请联系我们,一家提供专业版图外包服务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libre 怎么将每层新建一个cell导出 - Layout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试试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