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controller一直出现问题

楼主(2024-09-26):
check_design_rules没有问题,但是一直在generating design files for memorybist controller时候出现问题

楼主:
打开log文件,主要的原因是这个Warning [PPHW01] : REF#10400005 : MemoryController(C1)::Algorithm(SMARCHCHKBVCD)::TestRegisterSetup:ataPolarityEnable:ON is ignored since the physical data map does not exist.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怎么修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怎么修改呀

tsdb_outdir文件里面的东西只要没有少,对结果没太大影响。

网友A:
tsdb_outdir文件的东西不少,用的是SmarchChkbvcd算法,但是生成的激励文件只有40us左右,时钟频率是40ns,地址的变化不是按照这个算法变的,过程没有报错,仿真也报pass,楼主知道这个是哪方面原因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tsdb_outdir文件的东西不少,用的是SmarchChkbvcd算法,但是生成的激励文件只有40us左右,时钟频率是40ns, ...

这个我也不是太懂,也是初学者

网友A:
好的,解决了

网友(2024-11-06):
引用 网友A:
好的,解决了

如何解决?这个warning需要解决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