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电阻摆放连线问题

楼主(2024-09-26):
电阻上尽量避免走线考量:避免金属线影响阻值(这是主要原因吗?),避免金属通过电流时,产生热量,影响可靠性

为什么在含大功率器件的模块(如LDO),一般会把电阻放在功率管旁边?不会影响阻值吗?

网友:
不要在“匹配“的器件上走金属线,避免噪声和耦合的影响,

“匹配”的器件远离功率器件

网友:
还有你为啥不去layout区问、、

网友A:
因为LDO的电阻并不那么关心电阻的绝对值,允许的误差大。另外并不是所有工艺的电阻都会被金属线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LDO的电阻并不那么关心电阻的绝对值,允许的误差大。另外并不是所有工艺的电阻都会被金属线影响 ...

感谢,好像反应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