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an clock

楼主(2024-09-26):
请教下  如果设计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只能用一个scan clock吗? 这个scan_clock 驱动所有的occ。 如果用多个scan_clock,比如scan_clk1 ,scan_clk2 . 这2个scan_clock 分别驱动不同的occ。 所有occ的输出肯定是异步,是不是同时需要将scan_clk1和scan_clk2也约束成异步的就好了。 多个scan_clk的情况下,用tmax推pattern 有需要注意的地方吗?谢谢了

网友A:
每条链都可以用不同的scan clock。这些信息都在spf里,tmax会读进去。
对于dft模式,不同scan clock可以约束成异步,但也没有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条链都可以用不同的scan clock。这些信息都在spf里,tmax会读进去。
对于dft模式,不同scan clock可以约 ...

谢谢回复,那就是说tmax其实不用做特殊的设置。 sdc中将这些不同源头的scan clock约束成异步的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那就是说tmax其实不用做特殊的设置。 sdc中将这些不同源头的scan clock约束成异步的就可以了? ...

按照功能模式下是否异步进行约束就可以,dft模式的scan clock只驱动到occ controller,多个scan clock没有交汇,约束成同步异步是无所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功能模式下是否异步进行约束就可以,dft模式的scan clock只驱动到occ controller,多个scan clock没 ...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