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寄生提参问题

楼主(2024-09-26):
本人画了一个动态比较器的模块,后仿真不管是R,R+C,R+CC功能都正确,但是功耗差距很大;
用R仿真功耗大概3uW,但是R+C和R+CC都差不多,大概是10uW。
我理解R+C应该是加入了net和衬底之间的寄生,请教一下大佬为啥会这么大呢,是不是有什么注意事项没画到位?
UMC28HPC

网友A:
你先看看网表,提的C值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看网表,提的C值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请问是像这样,逐个网络提取RC看calibreview这样吗

网友B:
先圈完整的guardring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圈完整的guardring试试呢

我外面有一层Pring,大佬的意思是里面也用Nring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外面有一层Pring,大佬的意思是里面也用Nring吗

我的意思是PMOS和NMOS分开圈Guardring试试,PMOS加Nring,NMOS加Pring。你现在这个不是相当于用Pring把PMOS和NMOS圈在一起了吗,然后Nring只是tap条,没有形成环,个人建议,没有仿真数据做支撑哈。布局还可以再紧凑一些,管子做好匹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外面有一层Pring,大佬的意思是里面也用Nring吗

原理图也可以发出来让大佬们看一看

楼主:
改了一下,就是功能还是正确的,然后功耗还是挺高的。
还是功耗差非常多,后仿大概9uW了,前仿只有3uW
图发在附件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也可以发出来让大佬们看一看

我后面又用这个后仿库做了个很简单的后仿,但是结果更奇怪了,大佬能帮看看这样的结果是不是很不合理嘛

UMC28 后仿真问题
https://bbs.eetop.cn/thread-976828-1-1.html

网友C:
看你描述,应该还是C太大了引起的。电路图看着net也不多,可以定向屏蔽指定net的C,CC,然后看看主要是哪些信号线的寄生引起的,再定向优化。或者先把电路中主要信号通路的走线都优化一下,把寄生电容减小一下。还有特别是对要注意Cgs、Cgd的寄生,走线要特别注意,别引入过多寄生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一下,就是功能还是正确的,然后功耗还是挺高的。
还是功耗差非常多,后仿大概9uW了,前仿只有3uW
图发 ...

依旧建议优化布局与连线,差分对尝试增加m数,做成共质心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应该还是C太大了引起的。电路图看着net也不多,可以定向屏蔽指定net的C,CC,然后看看主要是哪些 ...

感谢大佬

我依次提取了一下,发现最大的两条上面的寄生大概是2~3fF量级。
感觉也不是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描述,应该还是C太大了引起的。电路图看着net也不多,可以定向屏蔽指定net的C,CC,然后看看主要是哪些 ...

我仔细看了一下来源,似乎大部分寄生都来源于管子内部的Cgc这类,每个管子的寄生提取出来能到0.1f,基本上占了总寄生的70%左右。
请问关于这个问题有啥能解决的办法嘛

网友C:
你屏蔽这些电容,功耗就能跟前仿对应上了吗?比较器工作频率是多少啊?如果删除这几个2f的电容,功耗就对上的话,拿后仿优化空间比较小。0.1f的寄生是很正常的,单个器件的话可以考虑做成finger=2,这样可以减小一半的漏端结电容。其他走线的话可能就需要对照电路,重新调整布局和走线方式,高频线尽量短,减少冗余连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了一下来源,似乎大部分寄生都来源于管子内部的Cgc这类,每个管子的寄生提取出来能到0.1f,基本 ...

你抽取寄生的时候选择的是transistor level的话应该才会把管子内部的寄生电容重新抽取出来,选择gate level看一下。如果不是设置的问题那就只能再优化走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屏蔽这些电容,功耗就能跟前仿对应上了吗?比较器工作频率是多少啊?如果删除这几个2f的电容,功耗就对上 ...

比较器是200M的SAR里面的,大概1ns内出结果;这些电容占了90%以上的耦合,屏蔽掉之后就基本一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抽取寄生的时候选择的是transistor level的话应该才会把管子内部的寄生电容重新抽取出来,选择gate lev ...

我们代工厂给的只能做xact,没给umc28的hcell和xcell;我看xact里面没有这个选项,也不知道抽取的是哪种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代工厂给的只能做xact,没给umc28的hcell和xcell;我看xact里面没有这个选项,也不知道抽取的是哪种 ...

xact没用过不是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