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版图新手

楼主(2024-09-26):
信号线,电源线为什么加宽

网友:
电阻小 发热小 压降小  能通过的电流大

网友:
加不加宽由设计决定;可能是设计对EM有要求,对压降有要求,对信号延时有要求…
问题太泛了,case by case

网友:
加宽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金属有电流密度限制,电流大金属宽度就必须也大,这种情况的加宽应该是顺着大电流的全路径都加宽。另一个原因是为了降低电阻。为什么要降低电阻就要结合电路设计看。但是因为一般电源电流总是比普通信号线电流大,同样电阻下压降也更大,而且电源上的压降影响面大,所以一般电源总是要更宽。

不同于电流密度限制的情况,为了降低电阻而加宽金属,就不一定需要全路径加宽到,由于电阻跟方数成正比,局部地方短而窄并不影响整体寄生电阻。

网友:
NDR,加宽是为了减少电阻,增大电流驱动能力, 但也会导致寄生电容加大,因此宽度不能无限增大,要看设计需求了

网友A:
加宽metal过的电流大呗,信号线加宽可能是想要减小寄生电阻,但是会加寄生电容;不是说所有的信号线都要加宽,高频时钟这种就不能加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宽metal过的电流大呗,信号线加宽可能是想要减小寄生电阻,但是会加寄生电容;不是说所有的信号线都要加 ...

高频时钟不加宽,怎么保证skew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频时钟不加宽,怎么保证skew

我是说不像电源那种宽度,不能加太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高频时钟不加宽,怎么保证skew

加的太宽 寄生电容过大 直接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的太宽 寄生电容过大 直接寄

这样理解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理解不对的

高频设计上不考虑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