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brary manage列表里找不到我添加的library

楼主(2024-09-26):
在library manage列表里找不到我添加的library。之后在library path里看了添加的库名字与路径都是黄色而不是其他正常库的黑色,也不是报错的红色。请问这是什么情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
智慧芯微电子建议您在cds.lib查看里面是否正确定义了library路径,格式:DEFINE library_name library path。有需要请联系我们,一家提供专业版图外包服务的公司!

网友:
2# 说的对,查下路径。

网友:
建议先删之前错误的定义再加一遍,    也不排除你的路径名本身不合规
去LIBRARY PATH里面EDIT-REMOVE LIBRARY DEFINATION
然后再次EDIT-ADD LIBRARY

网友:
直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 cds.lib 文件看看,拷贝那个路径,粘贴到 ls 命令后面,看能 ls 出来么?

如果确认路径没问题,ls 不报错,那么再看看 cds.lib 文件里除了定义库路径的行以外,还有没有别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