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高阶补偿

楼主(2024-09-26):
小弟这边发现,因为VBE3>VBE1,电流INL从右往左。那么在计算IREF的时候,如何才能消除非线性项呢?

楼主:
补充上图缺少一个R1

网友A:
Vbe负温度系数(含高阶温度系数)
ΔVbe一次正温度系数
aVbe+bΔVbe,抵消掉一次项
Vx二次正温度系数
aVbe+bΔVbe+cVx,抵消掉二次项,高阶补偿了
so,如何构造二次正温度系数的Vx
Vt*(ln(Iconst)-ln(Iptat))
=-Vt*ln(T/T0)
Ic=Vbe/R1+ΔVbe/R0-(-Vt/R2*ln(T/T0))
=1/R1*(Vbe  +  (R1/R0*ln(n)-R1/R2)Vt  +  R1*T*Vt/R2/T0 )
R0为正温度系数电流支路电阻,R1为负温度系数电流支路电阻,R2为跨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e负温度系数(含高阶温度系数)
ΔVbe一次正温度系数
aVbe+bΔVbe,抵消掉一次项

谢谢大佬指导。又算了一遍,确实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