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综合设置求助

楼主(2024-09-26):
假设有两个时钟A/B,A为100M,B为10M,A的工作温度为20度,B的工作温度为120度,如果综合的时候电路要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应该怎么设置不同的lib库环境,以及产生对应环境下的sdc分别在两个条件下去仿真。感谢

网友A:
创建两个scenario,设置不同的工作条件以及约束。
create_scenario s1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20d -library lib20
read_sdc s1.sdc (create_clock -period 10)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100d -library lib100
read_sdc s2.sdc (create_clock -period 1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两个scenario,设置不同的工作条件以及约束。
create_scenario s1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20d -libr ...

再请教一下,两个scenario如何生成不同的sdc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两个scenario如何生成不同的sdc文件

用current_scenario挨个切换再write_sdc

或者用循环
foreach scenario [all_scenarios] {
write_sdc $scenario.sdc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urrent_scenario挨个切换再write_sdc

或者用循环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scan跟function的时候操作电压不一样,就是ss的worst库不一样,ff的best库一样,综合的时候如何同时考虑这两种状况,我看userguide里面说set min library不能用set scenario这个命令,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教一下,scan跟function的时候操作电压不一样,就是ss的worst库不一样,ff的best库一样, ...

也是用mcmm方式,创建场景,在不同场景里指定不同corner的目标库和操作条件,并使用set_case_analysis以及其他约束(尤其是时钟)来区分芯片不同模式(正常、低功耗、测试等)。综合器会通过迭代替换cell进行优化以满足各个场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用mcmm方式,创建场景,在不同场景里指定不同corner的目标库和操作条件,并使用set_case_analysis以 ...

如果这个命令不能用,怎么在不同的场景下设置最好最差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用mcmm方式,创建场景,在不同场景里指定不同corner的目标库和操作条件,并使用set_case_analysis以 ...

不能用set min library,如何设置不同场景下的best worst 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用mcmm方式,创建场景,在不同场景里指定不同corner的目标库和操作条件,并使用set_case_analysis以 ...

请教一下set_tlu_plus_files这个命令是干啥的,我没有找到这个文件。必须要要把这个文件读进来嘛,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创建两个scenario,设置不同的工作条件以及约束。
create_scenario s1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20d -libr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20d -library lib20这个20d是啥意思,不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WORST -library ?

网友A:
引用 楼主: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20d -library lib20这个20d是啥意思,不是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WORST -li ...

这个值应当是lib里定义的condition名,是个字符串,一个corner对应一个字符串。可以执行命令report_operating_conditions或者打开.lib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应当是lib里定义的condition名,是个字符串,一个corner对应一个字符串。可以执行命令report_opera ...

懂了懂了,感谢,顺便请教一下set_tlu_plus_files -max_tluplus design.tlup -tech2itf_map layermap.txt这个命令是必须要设置的嘛,我看指导书上说必须要设置,是干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懂了懂了,感谢,顺便请教一下set_tlu_plus_files -max_tluplus design.tlup -tech2itf_map layermap.txt ...

寄生参数信息,工具用rc信息计算线延迟。工厂给的库会提供tluplus/nxtgrd/i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值应当是lib里定义的condition名,是个字符串,一个corner对应一个字符串。可以执行命令report_opera ...

再请教一下,我设置了create_scenario,但是提示要用topo模式才可以?这个是为什么,不能用普通模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是用mcmm方式,创建场景,在不同场景里指定不同corner的目标库和操作条件,并使用set_case_analysis以 ...

请教一下,create_scenario这个方式我看是屋物理综合的时候才用这个方法,如果我第一次综合要出一个网表,应该怎么搞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create_scenario这个方式我看是屋物理综合的时候才用这个方法,如果我第一次综合要出一个网表 ...

是引入物理信息的逻辑综合。dc_shell -topo启动拓扑模式,需要创建milkyway库,导入物理信息。

如果使用简化流程,就用一个corner,一组约束做逻辑综合。然后让后端处理那个问题(两个场景,两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