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A仿真请教

楼主(2024-09-26):
请问下如何在virtuoso中对于pa发射机进行EVM的仿真呢

网友A:
首先你得有调制信号源,比如你要仿QPSK的EVM,你得有QPSK的信号源模型。仿真的话就用envelop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有调制信号源,比如你要仿QPSK的EVM,你得有QPSK的信号源模型。仿真的话就用envelop仿 ...

那请问下调制信号源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得到呢,自己写还是用什么symbol来生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调制信号源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得到呢,自己写还是用什么symbol来生成?
...

rfLib里有一些,如果你的spectre版本够高,rfLib里会有LTE源和nr源,分别是4G和5G的源。里面的值具体怎么设置,这跟标准相关。比如nr源里你需要设置OFDM的类型,通道数,带宽,子载波间隔,RB数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调制信号源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得到呢,自己写还是用什么symbol来生成?
...

rfLib里还有一些简单的调制源,MPSK,QPSK等等,都是用veriloga写好的。我之所以问你有没有源,是因为不同标准里的QPSK实际波形也不一样。一般只有工程上会去仿EVM,既然工程上仿,那肯定是和你的标准强相关的。不同标准下,同一个PA,同样发QPSK,它的EVM也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Lib里还有一些简单的调制源,MPSK,QPSK等等,都是用veriloga写好的。我之所以问你有没有源,是因为不 ...

那请问下大佬,不同标准下指的是不同的通信协议么?所以实际上工程上要得到一个evm,都是自己去写要用到的实际调制波形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下大佬,不同标准下指的是不同的通信协议么?所以实际上工程上要得到一个evm,都是自己去写要用到 ...

很多情况下是需要自己写的,自带的源有很多局限性。我只用过rfLib里的nr源,还是蛮好用的,这是cadence自己根据5G NR标准写好的

网友A:
还有就是,PA的EVM,仿真和实测不可能对得上。仿真忽略了太多东西,比如输入小信号时,EVM受限于噪声,envelop应该是仿不出来的。大信号时,PA的记忆效应,envelop也仿不出来(ads的工具或许可以)。EVM的仿测一致性,只在很小的一段功率范围内能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情况下是需要自己写的,自带的源有很多局限性。我只用过rfLib里的nr源,还是蛮好用的,这是cadence自 ...

那这个要根据协议标准自己去用veriloga写太复杂了,完全没有搞过,还是得慢慢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PA的EVM,仿真和实测不可能对得上。仿真忽略了太多东西,比如输入小信号时,EVM受限于噪声,enve ...

这样子,那在设计pa时一般如何评估它的evm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那在设计pa时一般如何评估它的evm呢

近似估计一下就好,比如仿个双音,看一下IMD3,IMD3≈ACLR≈EVM,留点余量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近似估计一下就好,比如仿个双音,看一下IMD3,IMD3≈ACLR≈EVM,留点余量就好
...

那这个双音输入有什么要求么,比如频率相差之类的,输入功率的话我感觉就是避免pa压缩前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双音输入有什么要求么,比如频率相差之类的,输入功率的话我感觉就是避免pa压缩前就行
...

双音间隔至少要跑到你调制信号的最大带宽,功率的话可以遍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音间隔至少要跑到你调制信号的最大带宽,功率的话可以遍历一下

间隔跑到调制信号的最大带宽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间隔跑到调制信号的最大带宽这个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你实际工作中,这个带宽内的任意两个频点都会发生交调,间隔最远的不就是这个带宽内的两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实际工作中,这个带宽内的任意两个频点都会发生交调,间隔最远的不就是这个带宽内的两头吗 ...

这点我不是太理解,发射时,IQ不应该是同频率的么,这个带宽内任意两个频点会发生交调是指I路的频率为最低,Q路频率最高这样子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点我不是太理解,发射时,IQ不应该是同频率的么,这个带宽内任意两个频点会发生交调是指I路的频率为最 ...

那你对通信系统可能还没概念,你先去了解一下调制信号带宽的意义。你说的同频,只是载波频率。我说的带宽,是信号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对通信系统可能还没概念,你先去了解一下调制信号带宽的意义。你说的同频,只是载波频率。我说的带宽 ...

那我去再学习一下,这个就是说基带调制信号其实是有一定的带宽,会在这最大最小的频率范围内随机波形的意思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去再学习一下,这个就是说基带调制信号其实是有一定的带宽,会在这最大最小的频率范围内随机波形的意 ...

嗯,香农定理C=B*log2*(1+SNR),B就是信号带宽。5G NR中n79频段,就是最大支持100MHz基带带宽。那它调制到5GHz的时候,最高最低两点的频率不就相差100MHz吗。所以双音至少要仿到间隔10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香农定理C=B*log2*(1+SNR),B就是信号带宽。5G NR中n79频段,就是最大支持100MHz基带带宽。那它调制 ...

了解啦,太感谢大佬了!

网友B(2025-03-05):
引用 网友A:
近似估计一下就好,比如仿个双音,看一下IMD3,IMD3≈ACLR≈EVM,留点余量就好
...

请问一下我使用rflib里面的LTE模块进行wireless仿真,得到的ACPR较正常,但是EVM明显超出正常值,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2025-05-22):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我使用rflib里面的LTE模块进行wireless仿真,得到的ACPR较正常,但是EVM明显超出正常值,这是为 ...

抱歉回复晚了

你的仿真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带不带时钟?如果是小信号,那时钟相噪、放大器热噪等都会对EVM有贡献。
如果是大信号,那EVM没有理由比ACPR差很多,大信号时一般认为EVM都是非线性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