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环形振荡器

楼主(2024-09-26):
环形振荡器输出通过一个等效为900欧11pf的switch之后,摆幅受限在几毫伏左右,不用电感的情况下怎么让摆幅 恢复正常?

网友A:
没有看到具体的电路,猜测增加环振的电流,或者增加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具体的电路,猜测增加环振的电流,或者增加驱动

谢谢,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增加驱动或者增大环振的电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增加驱动或者增大环振的电流

你环振输出后接一串buffer后再去接负载,不要直接带负载,会影响环振的极点,驱动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环振输出后接一串buffer后再去接负载,不要直接带负载,会影响环振的极点,驱动也不够
...

我昨天加了两个反相器但是还是驱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加了两个反相器但是还是驱动不了

你11p负载很大,要加不少buffer,尺寸数量功耗都不会小,或者就用运放做一个驱动电路。

楼主:
谢谢大佬,但是运放怎么做驱动电路?我是一个小白不太知道怎么弄,可以说的具体一点不?麻烦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但是运放怎么做驱动电路?我是一个小白不太知道怎么弄,可以说的具体一点不?麻烦啦 ...

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就行,你可以先用理想的model尝试一下

网友:
怎麽不用四级环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