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形式验证-Formality

楼主(2024-09-26):
最近一次线下面试,我投的是数字IC设计,结果面试官问我什么情况下使用形式验证,我脱口而出”为了检验综合后的网表和RTL文件功能是否一致的时候“,结果他直摇头,说除了这个检验功能,还有什么用。我直接懵了,事后也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找到形式验证第二个作用,求各位佬解惑

网友:
post-layout netlist compare with RTL

网友:
Manual ECO, check RTL and netlist match

网友:
和设计相关的形式验证应该是功能验证,jaspergold,vcformal之类的

网友(2024-12-27):
Formal verification is more than just a logic equivalence checking. Many other issues might be found out with formal verification tools, such as CDC/RDC issues and so on

网友:
对设计的改动基本都可做一致性验证,rtl vs nls ,pre nls vs post nls ,eco改动,乃至插入scan或者mbist前后都可以做一致性验证保证逻辑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