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MX扫参脚本不会生成不同的sp文件

楼主(2024-09-26):
cv=geGetEditCellView()
selObj=cv~>instances
C=0
foreach(i list("1" "2" "3")
C=C+300
selObj~>L=100+C
geRefresh()
leHiSave()
geRefresh()
ipcSleep(2)
system(strcat("/opt/cadence/emx/emx64-5.7/emx
此处打码" i ".s3p"))
)
print(strcat("scan_ok --" getCurrentTime()))

请请问为什么这个脚本扫出来的三个sp文件都是一样的呢,我测试后发现更新版图后直接按上个帖子的system("/opt/cadence/emx/emx64-5.7/emx.....s3p"))并不会更新sp文件,只有用emx的界面start后再执行脚本才能更新

楼主:
找到原因了,gds文件没有更新,那问题变成了更新gds的函数是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gds文件没有更新,那问题变成了更新gds的函数是啥了

现在在前面添加了导出gds的函数,但是加上这个后emx提示没有找到pin

procedure(getGds(lib cell view vm gds)
        let(()
                xstSetField("library" lib)
                xstSetField("topCell" cell)
                xstSetField("view" view)
                xstSetField("virtualMemory" vm)
                xstSetField("strmFile" gds)
                xstSetField("showCompletionMsgBox" "false")
                xstOutDoTranslate()
        )
)
nowlib="手动打码t"
nowcell=手动打码"
getGds(nowlib nowcell "layout" "false" "手动打码.gds")

楼主:
已解决,对照EMX运行后的gds导出内容补充后即可正常EMX

网友A(2025-03-19):
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运行emx后的gds导出内容是emx代码中的哪一部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运行emx后的gds导出内容是emx代码中的哪一部分呢? ...

有些久了,我也忘了,这是补充后的生成gds的代码

procedure(getGds(lib cell view vm gds)
        let(()
                xstSetField("library" lib)
                xstSetField("topCell" cell)
                xstSetField("view" view)
                xstSetField("virtualMemory" vm)
                xstSetField("strmFile" gds)
                xstSetField("showCompletionMsgBox" "false")
                xstSetField("techLib" "xxxx")
                xstSetField("layermap" "xxxx.layermap")
                xstSetField("pinAttNum" "1")
                xstOutDoTranslate()
        )
)

网友:
感谢,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