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top timing eco后的innovus结果和xtop里面的不一致

楼主(2024-09-26):
如题目所说,我在xtop中进行了一轮timing eco,xtop中显示violation全部clean了。然后我回到innovus中对应的data,直接source了xtop输出的netlist和physical两个脚本,再ecoRoute。但是出来的结果还有200ps的violation,跟xtop中差距较大,请问这可能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下eco property?

谢谢各位

网友:
还是要分析分析啊,不能工具一跑 就完事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我在pt中写xtop data的时候,指定的nworst值太小了,所以没有把所有path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