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et_multicycle_path中setup/hold设置成一样的值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9-26):
请教下各位大佬,最近看到有个模块的约束里,对某个路径的multicycle约束将setup和hold设成一样的值了,具体如下: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按理说hold不应该设为1吗,表示当拍检查hold,设成2难道是要提前1拍检查hold吗?

网友A:
hold应该是1,PT里(hold cycyles = setup - 1 - hold). 一般都是setup比hold大1,不然就会出现hold cycle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old应该是1,PT里(hold cycyles = setup - 1 - hold). 一般都是setup比hold大1,不然就会出现hold cycles ...

还没有见到过不一般的情况。但总感觉multicycle path留出setup和hold独立设置的选项是有用途的。

网友:
能排除这个约束没有写错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没有见到过不一般的情况。但总感觉multicycle path留出setup和hold独立设置的选项是有用途的。
...

按照公式 (hold cycyles = setup - 1 - hold), 这里setup和hold都是2, 那么hold cycles = -1, 是肯定满足的。有些情况是setup设置了2, 但hold没有设置,那么hold cycles = 1,再计算Hold的时候,要加上1个hold cycle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照公式 (hold cycyles = setup - 1 - hold), 这里setup和hold都是2, 那么hold cycles = -1, 是肯定满 ...

如果设了肯定满足的约束 那么用意就是告诉工具不检查hold。所以是否可以理解set_multicycle_path -hold的值只能是setup值或者setup值减1,分别表示不查hold和正常查hold,其他值都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了肯定满足的约束 那么用意就是告诉工具不检查hold。所以是否可以理解set_multicycle_path -hold的 ...

不恰当的约束有overconstrain和underconstrain,正常hold应该设置成1,将hold cycles变为0,检查同沿是否有hold violation。 这个hold设置成了2, hold cycle是负的,余量非常大,感觉算是underconstrain,约束不太对,除非design很特殊,专门这么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了肯定满足的约束 那么用意就是告诉工具不检查hold。所以是否可以理解set_multicycle_path -hold的 ...

如果不检查hold的话,可以设置成set_false_path -ho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检查hold的话,可以设置成set_false_path -hold

那么可以“感觉”到set_multicyle_path -hold只有唯一合理的值,难以理解工具为什么不自动跟随setup的值,反而需要明确写一个冗余约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恰当的约束有overconstrain和underconstrain,正常hold应该设置成1,将hold cycles变为0,检查同沿是否 ...

看起来就是那人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