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共源共栅放大器增益问题

楼主(2024-09-26):
我仿真出来的放大器增益-300多db,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你这啥结构啊还简单共源共删  一会P管一会N管的 输入管下面还直接短路起来 只能说nb

网友:
感觉电路错了,就是一个source follower的增益,而且M0的source还是小信号地,增益自然很低

网友:
电路不对,为啥输入是n管,下面还有p管?推荐你跟着这里的运放走一遍

第5章 CMOS运算放大器.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