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dummy金属层填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24-09-26):
由于有些功能区域比较敏感,所以我没有使用dummy自动填充工具进行填充,想自己手动填充,想问问各位填充dummy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之类的,比如会不会有寄生

还是说只要把空地方塞满就好了。

网友:
工具撒 dummy 时,不想撒 dum 的地方,可以使用 exclude dum layer ,这样框住的区域就不会撒dummy

网友:
第一,使用dummy block layer,防止最后程序撒dummy;第二,手动插,使用阵列的方式做到均匀,然后跑drc验density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