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当M2完全关闭时,由于受到尾电流源的严重退化,M1不会向槽内注入噪声,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9-26):
当M2完全关闭时,由于受到尾电流源的严重退化,M1不会向槽内注入噪声。请问怎么理解这句话,什么是尾电流源的严重退化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对于图(b),M1向下看(电流源)是一个高阻,像自己内部看是1/gm,学过噪声那一节你肯定知道,这时候噪声电流基本全部流入M1内部自循环了,不会对输出产生贡献,因此不会贡献噪声

网友B:
当Im2=0时,Im1=Iss,与M1本身无关了,于是M1不会贡献噪声。不过这种时候Iss看起来会贡献噪声啊?
话说这本书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我的理解,对于图(b),M1向下看(电流源)是一个高阻,像自己内部看是1/gm,学过噪声那一节你肯定知道,这 ...

你好,那受到尾电流源杨忠退化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解释我感觉有一定的道理,我回去回顾一下你说的M1自己循环噪声而不向外贡献噪声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Im2=0时,Im1=Iss,与M1本身无关了,于是M1不会贡献噪声。不过这种时候Iss看起来会贡献噪声啊?
话说这本 ...

你好,按照你说的,既然IM1=ISS,说明M1正在工作,既然在工作为什么就说M1不供献噪声了呢?这本书是拉扎维的PLL(2020版)

网友C:
把噪声等效成栅极输入电压,此时的电流增益为1/(1/gm+Rs)
由于Rs很大,因此被抑制了(并不是完全没有)。

你发原英文会更容易理解一些,source degeneration。一般来说你在源极挂个电阻就叫退化。

而M2没关断的时候,源极接的虚地点,没有被退化,电流增益为gm。两者相差gmRs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那受到尾电流源杨忠退化是什么意思呢?你这个解释我感觉有一定的道理,我回去回顾一下你说的M1自己 ...

回去看看共源放大器那一块,源极负反馈也就是源极退化,在源和地之间连一个电阻,此时放大器的gm变小,但线性度增加,这就是源极的退化,电阻越大,gm越小,但线性度越大,你这里看下去是个电流源,那理想电流源输出电阻是无穷大,实际的电流源输出电阻也是很高的,所以算严重退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噪声等效成栅极输入电压,此时的电流增益为1/(1/gm+Rs)
由于Rs很大,因此被抑制了(并不是完全没有)。

你说得对,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