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仿真电源抑制PSR+和PSR-时候要不要加电源地bond wire电感

楼主(2024-09-26):
如果是芯片的测试,测试PSR+和PSR-的性能参数,应该是在电源加入ac信号测试输出幅度得到PSR+,在负电源/地加ac信号测试输出幅度得到PSR-是吧(如果理解有错请大家指教)。PSR+和PSR-肯定是有电源地bond wire的影响在里面的。
那么请问仿真的时候,电源抑制PSR+和PSR-时候要不要加电源地bond wire电感?

网友:
低频时,电感阻抗比较低,仿真可以不考虑bonding wire。如果频率比较高,就需要考虑bonding wi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