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的模型有Regular Vt, Lower Vt, and Super Low Vt

楼主(2024-09-27):
分别有什么优势和劣势啊?

网友A:
平衡,低电压工作/高速/高功耗/高漏电,超低电压工作/超高速/超高功耗/超高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低电压工作/高速/高功耗/高漏电,超低电压工作/超高速/超高功耗/超高漏电 ...

谢谢,低压管,反而速度高?

另外,拿nmos管来做switch的例子,on-resistance的规律是什么?regular vt, low vt, super-low vt.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低压管,反而速度高?

另外,拿nmos管来做switch的例子,on-resistance的规律是什么?regular vt, ...

速度是在相同的电源电压下比较,对于某些超低的电源电压下Regular Vt管可能性能差或无法工作,而low Vt管可以工作;在相同工作电压下,导通电阻随Vth减小而减小(MOS管线性区导通电阻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在相同的电源电压下比较,对于某些超低的电源电压下Regular Vt管可能性能差或无法工作,而low Vt管 ...

谢谢,相同工作电压下,regular vt, low vt, super-low vt的导通电阻,谁大谁小啊?

low vt的导通电阻,会比regular vt的导通电阻小吗?

为什么我仿真出来是相反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相同工作电压下,regular vt, low vt, super-low vt的导通电阻,谁大谁小啊?

有些反常识,回答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反常识,回答不了了

相同尺寸的nmos管,在导通情况下,对比测试。super-low vt的Ron最小,regular vt的Ron稍微大一点,而low vt的Ron明显大很多。

咋回事?这是什么规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相同尺寸的nmos管,在导通情况下,对比测试。super-low vt的Ron最小,regular vt的Ron稍微大一点,而low  ...

什么工艺,几伏的器件,仿真如何设置,Vgs/Vds/Vbs值分别是多少,仿真设置是否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