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

楼主(2024-09-27):
关于阱邻近效应都有哪些办法阿,找了好多资料,都不是很全

网友:
1.优化减少阱个数,相同电位阱进行合并共用
2.匹配以及寄生要求高的管子,远离阱放置,同时需要注意与自身阱边缘距离,尽量保持一致(影响阈值电压)
3.增加dummy器件,加大mos与阱边缘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