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三角波产生原理

楼主(2024-09-27):
各位大佬,本菜鸟遇到了一个一直搜不到的问题,请大佬们帮忙指教,ssc调制时,看到了一种如上图的Hershey kiss的调制方式,这种调制波形是怎么产生的呢,难道是模拟电路产生的?数字电路可以做成这样子吗,求教!感谢!

网友A:
1. 方波上升时,积分电路进行积分,输出波形开始向上升
2. 方波下降沿到来时,积分电路进行反向积分,输出波形开始向下降
3. 得到一个三角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方波上升时,积分电路进行积分,输出波形开始向上升
2. 方波下降沿到来时,积分电路进行反向积分,输出 ...

理解您的意思,但我理解这类积分电路是不是模拟实现起来更方便呢,或者说数字电路这方面怎么实现呢,感谢大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您的意思,但我理解这类积分电路是不是模拟实现起来更方便呢,或者说数字电路这方面怎么实现呢,感谢 ...

你是要纯跑模拟而已吗? 还是要下片量测,要手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纯跑模拟而已吗? 还是要下片量测,要手刻?

大佬好! 我是看到Hershey Kiss的非线性调制可以使能量边界更平滑,想从数字电路实现这种三角波的生成,但是找不到方法

网友A:
要纯数位去实现的话,会比较麻烦,我自己写过Verilog-A的积分器,改一改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但数位不吃VA,只吃System Verilog,SV跟VA一样都可以做行为模拟,但SV跟数位性向才和,VA的话不能直接使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佬好! 我是看到Hershey Kiss的非线性调制可以使能量边界更平滑,想从数字电路实现这种三角波的生成, ...

想到的方法是通过改变三角波增幅和每次增长对应的周期值来形成这类三角波,但增幅和周期应该是有一个对应的关系,这个关系确实是没通,思路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纯数位去实现的话,会比较麻烦,我自己写过Verilog-A的积分器,改一改是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但数位不吃V ...

大佬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VA贴上来 我来学习一下吗 学习一下思路在考虑如何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到的方法是通过改变三角波增幅和每次增长对应的周期值来形成这类三角波,但增幅和周期应该是有一个对应 ...

这方法是其中一种,如果要跟Verilog合起来,就写System Verilog的ADC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