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低压轨对轨运放

楼主(2024-09-27):
想请问一下有没有大佬知道低压轨对轨运放的相关比较权威的论文,因为现在项目需要一个2.2-5.5V电压域,但是输入在0.2-1.5v,因为确实很少接触到低压轨对轨,所以前来求助,在此先谢过大家了。

网友A:
啥意思?输入电压0.2-1.5也叫轨到轨啊,还是输出轨到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意思?输入电压0.2-1.5也叫轨到轨啊,还是输出轨到轨

该工艺本次设计可以采用的pmos的vth最小是800多mv,因此在最低电压2.2v时仅采用pmos作为输入对,此外输出的摆幅要求也接近对轨,所以有点迷茫,希望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工艺本次设计可以采用的pmos的vth最小是800多mv,因此在最低电压2.2v时仅采用pmos作为输入对,此外输出 ...

那你的输入电压要求就不是轨道轨而是0-1.5,输出要求0-2.2 ,这种p管输入,两级运放可以轻而易举实现啊